[三菱] OMRON CPM2A 传送?

楼主(2008-08-03):
请问: OMRON 可不可以像三菱 那样的 位传送~~ 如 LD X0 MOV K1 K1Y0 也就说 要把一个数值 传送到N ,N+1 中~~ 在OMRON 中请问用什么指令 ? 块设置,块传送?

网友A:
不知道你问的到底是什么,是位传送还是一个原字复制到一个连续的目标地址中。前者的话使用位传送,后者的话使用块设定。块传送的作用是把一个连续的存储区复制到另一个连续的存储区。

网友B:
不知道你问的到底是什么,是位传送还是一个原字复制到一个连续的目标地址中。前者的话使用位传送,后者的话使用块设定。块传送的作用是把一个连续的存储区复制到另一个连续的存储区

网友C:
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D:
前者的话使用位传送,后者的话使用块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