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omron的梯形图,“怎样得到一个随机数“,谢谢了。

楼主(2008-08-04):
x1接通,得到一个随机数,并存储到数据寄存器里。

x2接通,上一个随机数被清零,得到另一个随机数。

随机数的范围:整数0-9。

谢谢了。

网友A:
LD P_First_Cycle
OR=(300) D0 &9
MOV(021) #0 D0
LD P_1s
@++B(594) D0
LD 0.00
OR 0.01
MOV(021) D0 D1
转成梯形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