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的PROFIBUS组态问题

楼主(2008-08-04):
请教各位大侠,S7-200和中控通信是PROFIBUS-DP协议,用EM277模块。可是我在V4.0 STEP 7 SP4编程软件里没有看到有组PROFIBUS和EM277模块的地方。看到有的地方说要装GSD文件什么的。小妹第一次做通信组态,什么都不懂,望前辈们指点,越详细越好,谢谢啊!比如用什么软件组态,需要什么文件等等。

网友A:
是不是S7-200系列的PROFIBUS-DP通信不用组态的啊?连上EM277就可以直接用上位机读取其中的数据啦?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B:
对200不太熟悉,但是300是直接读取程序的DB就可以了。

网友A:
200里面我没有做数据块,要做么?怎么做呀?不做可以读么?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