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ens仿真问题

楼主(2008-08-04):
在使用西门子仿真软件时,movw指令条件满足后输入值转不到输出(程序没问题)

网友A:
请各位大虾指点,多谢!!!!!!!!!!!!!!!

网友B:
那估计就是仿真软件的问题了,毕竟200的仿真不是原装的,大家基本上都不使用他。

呵呵

网友C:
没遇见过,好像我都可以通过的

网友D:
数据类型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