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讨论]有许多设备采用专用控制器,也可以用PLC控制器代替,它们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08-08-04):
讨论]有许多设备采用专用控制器,也可以用PLC控制器代替,它们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个人认为采用专用控制器调试比较容易,而且各方面的数据参数都比较齐全。但是通信的话就比较麻烦,各个厂家的设备都有自己的控制器进行操作,那样的话不容易管理维护。用PLC的话容易管理和维护。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现在都没有一个标准,所以专用的设备都是自己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