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OMR入门问题

楼主(2008-08-06):
有一个用四条皮带运输机的传输系统,分别用四台电动机M1-M4驱动,控制要求如下:1,启动时,先启动最后一条皮带,每延时2S后,依次启动其他皮带机,即M4-M3-M2-M1. 2.停止时,先停最前面一条皮带,每延时5S后,依次停止其它皮带机,即M1-M2-M3-M4 电机顺序 M1-M2-M3-M4. 求助该程序如何写? 小弟是真正刚学PLC啊 ,学的是OMR,请哪位大哥帮下忙啊.

网友A:
其实很简单的,你只需要找到各个电机的启动条件和停止条件就可以了,启动条件后面可以接SET 置位电机的启动标志,停止条件后面接RSET 复位电机的启动标志(此种方法适合电机为一个点位控制)。你可以自己编一下,然后贴出来我们大家一起帮你分析,我想这样你的进步很更开,效果会更好。

网友B:
感觉是书上的题目,多看看编程手册很简单的!

网友C:
就是书上的题目啊,谢谢啦

网友:
可以练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