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又有不懂的地方了,大家帮帮帮忙吧!拜托了!!

楼主(2008-08-07):
FX2n系列中,M8000,M8002何时触发呀??是不是,当PLC由STOP转为RUN时,就自动触发呀???郁闷不懂中。。。。。

大伙有谁知道的,就麻烦一下了。小弟谢过了!!!!

网友:
M8000是运行监视继电继,开机后就会接通.而M8002在开机后只在第一个脉冲时接通.

说的很对~

楼主应该看一下手册!

楼主:
呵呵,问题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M8000其实就是一个常ON触点,只要PLC在运行状态就一直为ON,至于M8002嘛,PLC从STOP状态到RUN状态或者掉电后重新上电后都会有一个ON的扫描周期的。

网友:
在STOP时M8000 OFF,M8001为ON

网友:
同意5楼观点

网友(2008-09-24):
我建议你看一下系统手册

网友:
可以下载一下PLC手册看,里面都有详细说明

网友:
M8000是运行监视继电继,开机后就会接通.而M8002在开机后只在第一个脉冲时接通.

说的很对~

网友:
三菱编程手册里有

网友:
M8000为运行监控,PLC运行时为ON,错误发生时为OFF,M8002为初始脉冲,PLC运行时闭合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
M8000其实就是一个常ON触点,M8002是初始脉冲!

网友:
PLC上电 M8000就接通 M8002只在上电后程序运行的第一个周期才接通,以后就不通了.

网友:
bangmang 帮忙顶一个哦!!

网友(2008-10-28):
楼主应多看看PLC手册

网友:
有点难度啊!

网友:
正在查资料,

网友:
为了下载,开始灌水

折腾起来真辛苦

网友:
学习   顺便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