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何适合的高温传感器

楼主(2008-08-07):
有何传感器可以在高温中使用?
比如我想用来检测产品已触动到300度的焊料或 焊剂?当触动时,将会送讯息去PLC.

网友:
这不用传感器吧!如果是钎焊把工件和焊料绝缘碰到的时候不就有开关量信号出来!!如果是电焊就检测电流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