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EP7模拟时出现"找不到块"的问题 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8-08-07):
我在使用STEP7模拟S7-300的程序时,在OB1里输入程序,保存,按眼镜的按钮模拟时.总是提示"can not find block"的对话框.

哪位高手知道该怎么办啊!!谢谢了!

网友A:
你把你在OB1中使用过的块下到CUP里了吗?

网友B:
把程序和硬件组态都下载一下就应该没问题

我试验的时候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C:
昨天我正好碰到这个情况。一个新手编了程序去仿真总出错,让我帮忙检查。症状和楼主的症状相同。最后检查的结果是写数据块时,地址超出数据块上限,改一下程序中的地址范围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