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好像大家要费费心思了!!不过也瞒有意思的,大家一起进步吧!!

楼主(2008-08-09):
某信号灯控制系统的时序图、功能表图和梯形图。初始步时仅红灯亮,按下起动按钮X04s后红灯灭、绿灯亮,6s后绿灯和黄灯亮,再过5s后绿灯和黄灯灭、红灯亮。

X0如何保证,下一个循环Y0,Y1,Y2时序图??我看怎么像一个循环后, 还要再按X0才能进入下一个循环。哪有这样的手动交通灯??

[upload=bmp,sl001.bmp]UploadFile/2008-8/200889955737398.bmp[/upload]

网友:
再加一条指令,y2的常开后面连着一个下降沿触发指令,作为XO导通的条件.

网友:
在复位M303的同时加一个强制点并到启动按钮上,另外在启动按钮上再串一个常闭点,要不然你怎么让它停止呀。

网友:
某信号灯控制系统的时序图、功能表图和梯形图。初始步时仅红灯亮,按下起动按钮X04s后红灯灭、绿灯亮,6s后绿灯和黄灯亮,再过5s后绿灯和黄灯灭、红灯亮。

X0如何保证,下一个循环Y0,Y1,Y2时序图??我看怎么像一个循环后, 还要再按X0才能进入下一个循环。哪有这样的手动交通灯??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快车下载]sl001.bmp: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网友:
时序有点不对吧,怎么可能绿灯和黄灯同时亮。还有绿灯应该闪几下才变黄灯。

网友:
还有一个,需要加一个停止的输入吧,不然怎么把它停下来?

网友:
再认真看了一下。可能就是按一下就运行一个周期,然后红灯亮就是初始状态,每次按下X0后进入下一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