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里面要怎么填啊?

楼主(2008-08-12):
我在做PROFIBUS的配置,这个是S7-200的界面,请问上面这个表格里要怎么写数据啊?下表是我看了一个300的实例学着填的,不过不太明白什么意思。请帮我看下对不对?哪里还要做修改?前面三行什么意思啊?数据全部输完了以后,要不要写结束行?[upload=bmp,qq截图未命名.bmp]UploadFile/2008-8/20088121661652791.bmp[/upload]
[upload=bmp,qq截图未命名1.bmp]UploadFile/2008-8/20088121661650942.bmp[/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8-12 16:10:34编辑过]

网友A:
在自定义字符里编辑!

第一行是自己定义的字符(自己定义的变量名)

第二行第三行可以是默认的!

第四行是注释!

老兄不知道你明白吗?

网友B:
以下是引用wrd2001mix在2008-8-12 16:29:00的发言:

在自定义字符里编辑!

第一行是自己定义的字符(自己定义的变量名)

第二行第三行可以是默认的!

第四行是注释!

老兄不知道你明白吗?

不太明白。什么是自定义字符啊?能给个截图么?

还有哦,我这样写对不对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8-13 9:23:07编辑过]

网友C:
这样写应该没问题,自定义就是你自己定义个名字,你肯定是个超新手。我开始做的时候和你的感觉差不多,慢慢就好了,

网友B:
谢谢各位,再加一个EM277,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支持S7-200和中控的通讯了呀

网友B:
请大家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吧5555555555

网友D:
填这个要根据自己的定义吧,没有固定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