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梯形图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08-13):
菜鸟都够不上资格的初学者,谁能解答:
1用梯形图画继电器电路图时,实际继电器如何取舍保留或去掉,只知道时间和中间继电器可以用软代替
2数字量输入为低电平时,梯形图如何采
3模拟量太多,而模块不够时,可不可以用数字量模块继电器输出,使模拟量依次进入同一AI口,从而测量多个模拟量

网友:
好深奥哦

我就回答第2个问题吧

采用常闭触点就OK了

网友:
1.虽然梯形图是根据继电器线路演变而来,但是不能照葫芦画瓢.有些逻辑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要自己编程后运行起来看结果.

2.PLC的输入一般都是DC24和AC110/220,有的模块也有正负逻辑出入.

3.那样的话你能保证没有干扰,不会发生信号的叠加?还有就是你的模拟量输入外部都是不同的工程量,有的是0~10MP,有的是0~50米,有的是每秒.这样转换起来就会很麻烦,所以还是建议每个回路用一个通道.

网友:
我就回答第2个问题吧

采用常闭触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