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和S7-300的通信

楼主(2008-08-13):
GE的PLC如何通过422/485接口与S7-300系列的PLC通信呢,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没有做过,最好使用总线方式

网友B:
大家出点主意呀!!

网友C:
我做过S7-300与S7-300的以太网,DP网通讯

GE与S7-200的DP网通讯

现在正在做GE(主站)与S7-300(从站)的DP网通讯,还没成功,请高手指点,谢谢

有GSD文件,加入也正常,就是DP灯不亮,S7从站中设的是原来与另一个S7通讯一样,只是不明白,与S7主站通讯的设置如何改为GE做主站的设置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8-25 13:57:07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