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这个怎么编写呀?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8-08-15):
用三菱的FX2N编写程序。看似很简单的东西我怎么就编不出来呢?请高手帮我一下,谢谢

[upload=bmp,qq截图未命名.bmp]UploadFile/2008-8/200881512394254665.bmp[/upload]

网友A:
T0-T199 是100MS定时器

T200-245 是10MS定时器

[upload=jpg,未命名.jpg]UploadFile/2008-8/20088151315644459.jpg[/upload]

QQ:570238943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8-15 13:23:39编辑过]

网友B:
谢谢2楼的帮助!

网友C:
用定时器呀,

网友D:
2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E:
断电延时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F:
团结力量大!感谢二楼!

网友G(2008-09-15):
呵呵,这个办法好

网友H:
这办法简单实用

网友I:
可以使用脉冲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