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教一个三菱FX2N的逻辑问题

楼主(2008-08-15):
我用了在西门子PLC里相同的方法编程,却没有达到预计的效果。我似乎没有理解三菱PLC里上升沿下降沿触发的意思。下图中,当我设置X0为1时,Y0被SET为1了。但是,当我再设置X1为1时,Y0没有被RST。一定要等X0变为0以后,Y0才能被X1RST。这是为什么呀?不是X0一个上升沿过去以后,就不应该对Y0再有影响么?如果我希望X0上升沿时Y0被SET,X1上升沿时Y0被RST,要怎么编啊?[upload=bmp,qq截图未命名.bmp]UploadFile/2008-8/200881517184597744.bmp[/upload]

网友:
<!--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h2>特点</h2><!--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h3>FP2</h3><!--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h3>FP2SH</h3><!--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Element not supported - Type: 8 Name: #comment-->

网友:
 [upload=bmp,qq截图未命名.bmp]UploadFile/2008-8/20088152329466425.bmp[/upload]
你可以试下这样写

网友:
我在机器上调试时未出现此状况

网友:
没有注意这个细节,但觉的三楼的方法比较好.

网友:
你的说法好像不成立;你没有把上升沿和下降沿弄反吧?

网友:
我说的那样应可解决问题

网友:
我的软件逻辑测试没出现此种情况啊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强制啊,如果是在软件中用强制的方法,是实现不了的,你应该在PLC上给一个触发试一下,应该没有问题的,你的程序本身是不存在问题的。

楼主:
我是在PLC外部输入端接了一个开关,通过开关的断开和闭合来控制Y0输出的。可是出现了我说的问题。请问在座的各位,是不是我这个程序在你们那里不是像我说的这样的?

网友:
我在FX机器上测试可以正常工作的,没有出现所说的不能工作的问题。

网友:
三楼的方法可以用

网友:
我不知道和这些

网友:
楼主贴出来的程序应该是对的。

网友(2008-10-01):
感觉应该可以被执行

网友:
三楼的方法可靠,支持.

网友(2009-10-24):
上升沿有效可并不是说只接通一个脉冲,没有断开置位也就无法复位.LDP和PLS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