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OMR简单编程

楼主(2008-08-16):
传送带产品检测,用红外传感器检测传送带上的产品,若20S内无产品通过,传送带停止,同时报警. .设检测信号从00002端子输入,传送带由10000点驱动,报警信号由10001点控制,00000为启动按纽,00001为停止按纽. 请教下若20S内无产品通过,传送带停止这个怎样编写程序?

网友A:
如果你的启动和停止按钮是控制传送带的话那就照下面的程序。用的是CP1H

LD 0.00
OR 100.00
ANDNOT 0.01
ANDNOT T0000
OUT 100.00
LD P_On
ANDNOT 0.02
TIM 0000 #200
LD T0000
OUT 100.01

网友B:
CPM1(CPM1A)的PLC,只针对问题

网友C:
谢谢 .能不能问下LD P_On中的 P_On指的什么呀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8-17 22:29:42编辑过]

网友A:
以下是引用qq308mike在2008-8-17 22:12:00的发言:
谢谢 .能不能问下LD P_On中的 P_On指的什么呀 ?

意思是常通。系统自带的

网友C:
谢谢,刚下载个编程软件才弄清楚.呵呵

网友B:
[upload=rar,doc1.rar]viewFile.asp?ID=4215[/upload]

网友D(2008-12-01):
本人是新手,不知是否正确,仅供楼主参考!

LD 0.00
OR 20.00
ANDNOT 0.01
OUT 20.00
LD 0.02
OR 20.01
OUT TR0
ANDNOT T0001
OUT 20.01
LD TR0
TIM 0001 #200
LD 20.00
OUT TR0
AND 20.01
OUT 100.00
LD TR0
ANDNOT 20.01
OUT 1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