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和利时PLC问题

楼主(2008-08-17):
和利时PLC控制器,能不能长距离传输数据

网友A:
虽然我没使用过和利时的PLC但我觉得应该可以,毕竟现在PLC是朝着通信方面发展的如果连通信都做不到我想就可以推出市场了。

但是通讯距离的长短就要看你所选用的通讯方式了串口,以太网,总线?

网友B:
和利时有两种PLC,G3和LK系列,G3支持Profibus从站可以长距离传输1000米。LK支持以太网、光纤通讯,可以支持到3000米。主流支持Modbus和pROFI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