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教各位一个关于FX系列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8-08-19):
请教各位一下:我在学习GX Developer 编程软件时,其中有一个限制事项就是总梯形图块的行数最大为48行,但如果一个工程图超出48行该怎么办呢?在写入PLC 的时候又怎么写啊?先谢谢了!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意思,是这问题吗?

[upload=gif,aa.gif]UploadFile/2008-8/20088191222644616.gif[/upload]

网友B:
能说的更具体一点吗,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C: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的意思是说每当我在编到第四十九行的时候就会显示超出编辑范围的提示而无法再继续往下编程.谢谢你的提示我明白怎么做了!

网友D:
转换一下

网友E:
支持楼上的,转换一下。还有就是,同一网络也不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