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急啊!!!!!!!!!!!!!!

楼主(2008-08-20):
我有一台IDEC牌的FA-2J unior的可编程序控制器,但是不知道用电缆来与电脑连接。图如下这种:我是要与电脑连接,不是与编程器,中间那条不知道用哪种型号的电缆(接口是8脚的)。

各位大哥,帮下忙!!!!!!!!!!!!!!!!!!!!!!

网友:
问题在于他是否支持电脑编程???、

网友:
一般都是串口线,不知道你这种,图看不清,如是串口,就可用专用串口线或网线来做,你可从接口上判断,是不是九针的

网友:
用GOOGLE搜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那是日本和泉的,不是主流品牌.要学最好学主流品牌啊

网友:
日本是三菱,立石

网友:
不过日系的编程都差不多.

网友:
我用过GE的PLC,就是8针,是用水晶头网线,可以搜一下相关PLC的通讯电缆,自己做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