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08-08-20):
定时器是不是没有输入信号后就复位了,不会再计时? 它的输出信号是会保持,还是只是一个瞬间信号,输出一下后就没有了.还是说定时器只是在本次程序执行时保持这个状态,下次循环前就会自动复位.,一执行完END 这个命令就会自动复位?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8-20 23:20:23编辑过]

网友:
你是用什么PLC,有的PLC有多种计时哭器.

网友:
你可以在你自己的PLC做一个小程序实验一下,不同的PLC有不同的定时器类型。

楼主:
OMR的CQM1型号的PLC,我没有PLC可以做实验啊,单纯的在看书.

网友:
当定时器的输入端有输入信号时开始计时,它的触点为OFF,当时间到是OFF变ON直到输入信号为0

网友:
各种定时器有不同的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