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OMRON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8-08-21):
小弟初次使用编码器 请问怎样编程 我就是用来测长的

网友A:
用什么PLC,要求高要用中断.

网友:
要求不高 用的是OMRON PLC 编码器也是OMRON的 就是到达一定的长度也就是对应的脉冲数 刀片动作 然后高数计数器复位 从新开始 讲一下具体怎么样 编比较合理 初次使用多多关照

网友B:
WHO HAVE THE OMRON CX-ONE 2

网友C:
用高速计数器指令

网友C:
很简单的

网友:
小弟已经看明白了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