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接口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8-21):
PLC输出端口COM端一般是与高电压相联,而YO,Y1等输出端与地相联,

而今天见这一套COM与地相联,
Y1,Y2等输出口,经过指示灯与+24V相联,不知这种联法是否对呀!!!

谢谢,禇位了!!

网友:
继电器输出可以,晶体管输出不行.

网友:
可以的,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一直都是这么连的,呵呵.原来COM端可以接高电平的啊,还以为是接地端的.哈哈

网友:
一般来说COM与Y的关系相当于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具体怎么接应跟据PLC的类型和PLC的电路图而定

楼主:
有一定了解了,谢谢大家!!祝大家好运了!

网友:
我要下载东西,要怎么样才能解密约啊?

网友:
各种PLC不同,COM有共阴的也有共阳的.

网友:
主要是plc的接口内部电路不同,视情况而定

网友:
要看你用的是哪个牌子的 PLC 有的可以 有的不可以

网友:
com端是公共 端.根据PLC不同,接线方式也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