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密s7-200cn的四级密码呀?

楼主(2008-08-22):
为何s7-200cn级的密码这么难解呢?四级密码是禁止上传功能, 网上说要拆除芯片,然后读取解密,可这样有很大风险呀,大家能提供好的方法吗?

网友A: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啊?不知到怎么办呢?

网友B: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BH
INC 20H ;中断服务,中断计数器加1
MOV TH0,#0D8H
MOV TL0,#0EFH ;12M晶振,形成10毫秒中断
RETI
START:
MOV SP,#50H
MOV TH0,#0D8H
MOV TL0,#0EFH
MOV TMOD,#01H
MOV IE,#82H
MUSIC0:
NOP
MOV DPTR,#DAT ;表头地址送DPTR
MOV 20H,#00H ;中断计数器清0
MOV B,#00H ;表序号清0
MUSIC1:
NOP
CLR A
MOVC A,@A+DPTR ;查表取代码
JZ END0 ;是00H,则结束
CJNE A,#0FFH,MUSIC5
LJMP MUSIC3
MUSIC5:
NOP
MOV R6,A
INC DPTR
MOV A,B
MOVC A,@A+DPTR ;取节拍代码送R7
MOV R7,A
SETB TR0 ;启动计数
MUSIC2:
NOP
CPL P1.0
MOV A,R6
MOV R3,A
LCALL DEL
MOV A,R7
CJNE A,20H,MUSIC2 ;中断计数器(20H)=R7否?
;不等,则继续循环
MOV 20H,#00H ;等于,则取下一代码
INC DPTR
; INC B
LJMP MUSIC1
MUSIC3:
NOP
CLR TR0 ;休止100毫秒
MOV R2,#0DH
MUSIC4:
NOP
MOV R3,#0FFH
LCALL DEL
DJNZ R2,MUSIC4
INC DPTR
LJMP MUSIC1
END0:
NOP
MOV R2,#64H ;歌曲结束,延时1秒后继续
MUSIC6:
MOV R3,#00H
LCALL DEL
DJNZ R2,MUSIC6
LJMP MUSIC0
DEL:
NOP
DEL3:
MOV R4,#02H
DEL4:
NOP
DJNZ R4,DEL4
NOP
DJNZ R3,DEL3
RET
NOP
DAT:
DB 18H, 30H, 1CH, 10H
DB 20H, 40H, 1CH, 10H
DB 18H, 10H, 20H, 10H
DB 1CH, 10H, 18H, 40H
DB 1CH, 20H, 20H, 20H
DB 1CH, 20H, 18H, 20H
DB 20H, 80H, 0FFH, 20H
DB 30H, 1CH, 10H , 18H
DB 20H, 15H, 20H , 1CH
DB 20H, 20H, 20H , 26H
DB 40H, 20H , 20H , 2BH
DB 20H, 26H, 20H , 20H
DB 20H, 30H , 80H , 0FFH
DB 20H, 20H, 1CH , 10H
DB 18H, 10H, 20H , 20H
DB 26H, 20H , 2BH , 20H
DB 30H, 20H , 2BH , 40H
DB 20H, 20H , 1CH , 10H
DB 18H, 10H, 20H, 20H
DB 26H, 20H , 2BH, 20H
DB 30H, 20H, 2BH , 40H
DB 20H, 30H, 1CH , 10H
DB 18H, 20H , 15H , 20H
DB 1CH, 20H , 20H , 20H
DB 26H, 40H, 20H , 20H
DB 2BH, 20H, 26H , 20H
DB 20H, 20H, 30H , 80H
DB 20H, 30H, 1CH , 10H
DB 20H, 10H, 1CH , 10H
DB 20H, 20H, 26H , 20H
DB 2BH, 20H, 30H , 20H
DB 2BH, 40H, 20H , 15H
DB 1FH, 05H, 20H , 10H
DB 1CH, 10H, 20H , 20H
DB 26H, 20H, 2BH , 20H
DB 30H, 20H, 2BH , 40H
DB 20H, 30H, 1CH , 10H
DB 18H, 20H , 15H , 20H
DB 1CH, 20H , 20H , 20H
DB 26H, 40H, 20H , 20H
DB 2BH, 20H, 26H , 20H
DB 20H, 20H, 30H, 30H
DB 20H, 30H, 1CH, 10H
DB 18H, 40H, 1CH, 20H
DB 20H, 20H, 26H, 40H
DB 13H, 60H, 18H , 20H
DB 15H, 40H, 13H , 40H
DB 18H, 80H, 00H
end

网友C:
不知怎么用啊

网友D:
hupan541 你的这篇代码什么意思,能说的更明白点吗?

网友E:
好象,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F:
不是吧,放一段代码,也不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