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关于CX Programmer编程的两个问题(急,在线等)

楼主(2008-08-26):
我用的是cx programmer6.1,来编写OMRON CP1H程序,有两个问题请教大虾们!

1。我想用CNTRX 命令进行 BIN计数,可输入此命令后字体就是红色,一直报错,用CNTR命令就没事。。。不知道为什么?

2。用MIN命令找最小值时,想忽略掉0,就是不把0算在内,比如从D4510-D4515(值依次为5,3,2,0,0),中找出最小值,我想把0忽略掉,而将2当做最小值,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8-26 14:29:51编辑过]

网友A:
阿弥陀佛,来点人气阿,我的救星在哪里。。。。

网友B:
你的第一个问题:

要在PLC设置中(右键点PLC,选属性,选 以二进制形式执行定时器/计数器)

第二个问题,我要再试一下再说

祝好

网友B: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我考虑如下:

1.如果你的控制字为 4*** 的话,你可以在 MIN 指令下加 CF006(=) 标志。一旦 = 标志动作,你可以带一个线圈,让它置IRO地址为 FFFF 。然后再次查找,直到 = 标志不动作为止。

2.如果你的控制字为 C*** 的话,你可以在 MIN 指令下加 CF006(=) 标志。一旦 = 标志动作,你可以带一个线圈,让它置IRO地址为 7FFE 。然后再次查找,直到 = 标志不动作为止。

2.如果你的控制字为 8000 或 0000的话,对不起,我帮不到你了。

网友C:
减1然后用MIN判断最小值,是0的话减1就会为负数了。

网友A:
ayshi感谢你的回答!

不过还有点不明白,你说加“=”是要判读最小值是否等于0吗,那是不是还要加个CMP指令,还有请问为什么要置IR0的地址为FFFF,怎么置,是用MOVR 指令吗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8-27 10:18:21编辑过]

网友A:
以下是引用xiaojian在2008-8-26 22:13:00的发言:
减1然后用MIN判断最小值,是0的话减1就会为负数了。

感谢你的回答,这也是个办法,不过每个通道都得减有点麻烦,我去试下

网友C:
以下是引用a5175在2008-8-27 10:16:00的发言:

ayshi感谢你的回答!

不过还有点不明白,你说加“=”是要判读最小值是否等于0吗,那是不是还要加个CMP指令,还有请问为什么要置IR0的地址为FFFF,怎么置,是用MOVR 指令吗 ?

你可以使用SWAP进行字交换这样就可以只用一个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