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是PLC新手,请问S7-300的各个接口的作用!

楼主(2008-08-28):
我刚刚学PLC.请问各位高手,我在S7-300的CPU模块上发现有两个接口,DP和MPI.是不是DP只能连接电脑,写程序.

MPI连接其他PLC用的?在书上怎么看到MPI是连接编程器的.

另外,这个CPU是不是只能进行MPI通信,不能进行PROFIBUS通信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csbowei)????

MPI 口:PC 通过此口可与PLC 通讯(速率187.5KBpps),但要用西门子MPI通讯电缆。

DP口: PC 通过此口也可与PLC 通讯(速率1.5MBpps),但要用西门子CP5512通讯卡;

先要用MPI通讯电缆将DP硬件组态下载到PLC后方可用DP通讯。

有问题请联系: hwy66@yeah.net

130 6285 6280

网友B:
MPI 口:PC 通过此口可与PLC 通讯(速率187.5KBpps),但要用西门子MPI通讯电缆。

DP口: PC 通过此口也可与PLC 通讯(速率1.5MBpps),但要用西门子CP5512通讯卡;

先要用MPI通讯电缆将DP硬件组态下载到PLC后方可用DP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