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7-300冗余问题

楼主(2008-09-02):
请问,PLC无缘无故的跳到冗余系统,而且上位机上的操作都不能执行,3--5天出现一次这样情况,谁知道?

网友A:
两种可能1、CPU和其它硬件部分出了严重的问题。2、外部MEC出了问题,如楼上所说三五天出现一次的话应该是MEC所至,检查PLC周边是不是有强电流通过或强电压存在引起MEC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