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00PLC PTO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08-09-02):
PTO 关键字16#85与16#8D有何区别?
请不要单独把各位控制功能列表复制给我,那个我有。
一个是10000101,一个是10001101
SM67.4是控制PWM更新方式的啊,我选则了PTO输出方式,跟这位就应该没关系了啊,为什么运行结果不一样?
谢谢回答!

网友A:
这个没用过,帮顶了。

网友B:
Thank you all the same!

网友B:
以下是引用weizhuqiang在2008-9-6 14:59:00的发言:
手册上写的明明白白

我只是有一本书作参考,没有手册,可能看到的不详细,能具体说说么?

网友C(2010-10-09):
16#85和16#8D的区别在于SM67.3不同,前者SM67.3=0,后者SM67.3=1。下来不用我说了吧。 楼主的错误在于认为是SM67.4不同。 用户手册上确实写得很明白,但一开始我根本看不明白,研究了几天才恍然大悟。 总的感觉PTO不好用,手册上有些地方含糊不清。

网友C:
16#85与16#8D的区别在于SM67.3不同,即选择周期的时基不同。楼主误认为是SM67.4不同,差了一位。 用户手册上确实写的很明白,但我一开始也没看懂,研究了几天才恍然大悟。 总的感觉PTO不好用,手册上有些地方含糊不清,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