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三菱编程中浮点数运算的指令

楼主(2008-09-04):
三菱FX2N模拟量模块4AD与FX2N-80MR相连,如果要输入一个温度信号给4AD,然后程序中需要将这个信号与实数做比较,用的是ECMP指令。用软件检查电路无错。但是下载到机器中发现PROG-E的红灯一闪一闪,程序不能运行。我看一个前辈编的程序是用DECMP的,可是当我把ECMP换成DECMP时,程序提示我无法写入PLC。请哪位告诉我到底哪里出错了呢?ECMP和DECMP有什么区别,分别用在哪里?请问这段程序错在哪里?存放在D11-D18里的是4-20MA的值,还是别的值?要不要进行量程转换?[upload=rar,qq截图未命名.rar]viewFile.asp?ID=4332[/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9-5 16:13:50编辑过]

网友:
你传的图看不清楚,无法对你的程序做解释首先,FX2N不支持ECMP指令所以回报警DECMP是支持的,但不知道是否地址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