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立即停止伺服电机转动

楼主(2008-09-04):
我用的是OMRON的PLC来控制伺服电机,给脉冲信号控制伺服电机的转动,现在有个问题,我想让PLC收到某个输入信号后,就立即停止伺服电机的转动,请问怎么实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用的是Omron 的PLC,脉冲命令用的PLS2,我试了,停止脉冲并不能停止伺服电机,办法是要停止时就给个零脉冲到伺服就可以了,不过有动惯量误差,并不是绝对的立刻停止

有更好建议的不妨一起讨论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9-28 9:19:36编辑过]

网友:
没有脉冲电机就停了

网友:
内置与外置各不一样

楼主:
好的 我试下停止脉冲,谢谢

还有请问内置外置指的是什么?

网友:
先学一下,小弟要用步进电机!!!

网友:
不知道哦啊

网友:
伺服放大器上有一个紧急停止输入,应该可以吧

楼主:
以下是引用bdhsz在2008-9-16 14:49:00的发言:

伺服放大器上有一个紧急停止输入,应该可以吧

有紧急停止输入吗,我没注意过。。。那是不是也要PLC来输出控制才行

网友:
二楼说得对,但是还要注意的是根据你的要求适当调节伺服的增益!

网友:
只要停止PLC的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