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OMRON的PLC怎样实现中断?

楼主(2008-09-05):
我用的是CP1H

用的输入中断,中断端口为1.02,用MSKS命令,(msks 116 #0000; ,msks 106 #0000)

我查手册上写1.02对应的中断是6#,中断任务号146,我又建了个新程序2作为中断子程序,属性设定为中断任务146,可里面的程序不执行,我想请问下我这样设定对不对?

应该怎么改才能实现中断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终于找到问题出在哪了,虽然在设置项里设置了相应的中断,但是必须把程序下载到PLC后重启PLC,也就是断电再开,这样设置才能保存~问题也就解决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9-22 14:28:47编辑过]

网友A:
还是要多理解编程手册和使用手册.

网友B:
大哥们知道的帮忙告诉下吧,手册我都看懒 了,真的是点到为止,我就是按那个做到现在的程度的,可是不成功,手册上只是介绍了用msks命令,但是具体怎么启动中断子程序没有说

网友C:
-----------优势库存现货供应------------

仙童---------ON--------ATMEL----Samsung
5N60-------MBR20100--ATMEGA48---S3C9454
8N60-------MBR2045---ATMEGA8L---S3C9444
10N60------MUR8100---ATMEGA16---S3C9488
RHRP8120---MUR1560---ATMEGA32---S3C9498
RHRP15120------------ATMEGA64---S3C9234
RHRP30120------------ATMEGA88---S3C70F4
---------------------ATTINY13---S3C72N4
---------------------ATTINY24---S3C72K8
---------------------ATTINY26----------
---------------------------------------
利玛电子(新加坡)有限公司
TEL :137-1457-2551、0755-8832 4215
QQ :107521149
MSN :luoziqiang@hotmail.com
Skype :luoziqiang
E-Mail :lima168@21cn.com
---------------------------------------

网友D:
你开中断没有?

网友B:
以下是引用yangfeng9911在2008-9-10 15:51:00的发言:

你开中断没有?

我在左边的设置里的内置输入设置栏里已经把IN6设置为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