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三菱FX2N的PLC如何记录数据

楼主(2008-09-10):
我现在用三菱FX2N做了个程序,用到了4AD模块进行模拟量参数的处理,并与威纶触摸屏相连。现需要保存3个模拟量的值,每30分钟刷新一次,每3个月清除一次,就类似于DCS的实时数据表一样,如下图。我现在知道威纶触摸屏没有存数据功能,只有打印功能,故想通过在PLC内保存数据,然后用触摸屏来设置打印。

请教如何在PLC里保存数据?需要设置属性还是编程?具体如何操作?谢谢各位指教

[upload=bmp,qq截图未命名.bmp]UploadFile/2008-9/200891014591928577.bmp[/upload]

网友A:
FX2N有文件寄存器,通过设置把程序容量变为文件寄存器,30分钟一次三个月三组,大概设置1500个就可以了!

网友B:
终于找到文件寄存器的设置了,可是具体要怎么设呢?可以也像我这样截张图给我么?小妹不胜感激

[upload=bmp,qq截图未命名1.bmp]UploadFile/2008-9/200891016162545268.bmp[/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9-10 16:17:08编辑过]

网友B:
怎么没人回答?我自己顶

网友C:
可以用 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