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PLC脉冲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8-09-12):
我用PLC脉冲输出来控制伺服电机,请问我有两个脉冲量,想让伺服电机在不停转的情况下执行完第一个脉冲量后直接执行第二个脉冲量,即走完第一个脉冲量设定的距离X后紧接着走完第二个脉冲量Y ,一共走完X+Y个距离。中间不停,要求是不能直接把脉冲量设定为x+y,只能分开执行,请问有什么办法?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9-12 11:15:38编辑过]

楼主:
哪位高手教教我怎么在伺服运行的过程中改变其脉冲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9-12 11:16:16编辑过]

楼主:
貌似搞定了。。见7楼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9-16 14:08:03编辑过]

网友:
搞定了就好,PLC不一样控制也不一样啊.

网友:
怎么貌似搞定了,能不能说一下呀,

网友:
就是,指导下啊

楼主:
就是先给个脉冲,执行完后紧接着再给个。。。就这么简单,如果后面那个脉冲的脉冲量是0,就停止,如果是某个值,就再往后走完这个值,我试了下,可以。。。。。

网友:
指导一下不好吗 谢谢

网友(2010-02-26):
请问下可以把程序发给我们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