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用cx-programmer打开PLC程序出现错误?

楼主(2008-09-15):
是瑞士的自动化设备,使用OMRON的PLC,
我是车间技术部的,昨天在电脑上发现以前的总工(?)把设备上的PLC程序下载了.我用cx-programmer,发现能够打开,我初步学过西门子 的PLC,但还是不知如何开始分析这些PLC程序.设备有些动作不正常或不合理,想分析一下PLC.
我操作这种设备有五年了,工艺流程应该比较熟了。
我想向PLC方面进一步学习,当初我是选西门子来学的,不过时间不长没有学深入。
我想知道,PLC梯形图上的 X 0,0 ,是对应哪个物理模块的哪个接线头?
或某感应器返回信号接在 A模块的 0.0 端口上,我又怎么能在PLC梯形图上查到这个信号点和梯形图对应的输出?

我用cx-programmer (V3.0,V7.1)打开PLC程序,发现有很多代码是红色的(选择梯形图显示)?但打开其它PLC程序,没有出现红色的代码?

[upload=jpg,omronplc01.jpg]UploadFile/2008-9/200891518575993845.jpg[/upload]

网友A:
真是好樣的我也在找這樣的軟體教學

网友B:
应给先看一看那方面的手册或说明书

网友C:
会不会是需要做一下配置?

网友B:
\"\"
PLC论坛PLC综合知识交流『综合知识求助专区』(学徒可以在此栏目发贴) → [求助]用cx-programmer打开PLC程序出现错误?

.写博客可最少可奖励500金币
.博客地带aobo音乐盒隆重登场!
.【博客赚钱】计划拉开帷幕
.规则帮助汇聚贴(新手必看)
.[公告]FTP上传5M奖励一个金币
PLC论坛招聘斑竹
提供PLC讨论QQ群
\"关闭\" 帖子辩论
选取类型:赞扬 中立 鄙视
观点标题:
\"验证码,看不清楚?请点击刷新验证码\"
观点内容:
(不支持HTML)
  1. 请以客观、真实地作出辩论,并注意语言文明;
  2. 观点发表后不能作出更改;
您是本帖的第 37 个阅读者
标题: [求助]用cx-programmer打开PLC程序出现错误?
lhybird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
\"\"/
等级:学徒
文章:1
金币:1400
金钱:155
积分:68
魅力:38
注册:2007年10月24日
圈子:参与的圈子
\"发贴心情\"
[求助]用cx-programmer打开PLC程序出现错误?

是瑞士的自动化设备,使用OMRON的PLC,
我是车间技术部的,昨天在电脑上发现以前的总工(?)把设备上的PLC程序下载了.我用cx-programmer,发现能够打开,我初步学过西门子 的PLC,但还是不知如何开始分析这些PLC程序.设备有些动作不正常或不合理,想分析一下PLC.
我操作这种设备有五年了,工艺流程应该比较熟了。
我想向PLC方面进一步学习,当初我是选西门子来学的,不过时间不长没有学深入。
我想知道,PLC梯形图上的 X 0,0 ,是对应哪个物理模块的哪个接线头?
或某感应器返回信号接在 A模块的 0.0 端口上,我又怎么能在PLC梯形图上查到这个信号点和梯形图对应的输出?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script>

我用cx-programmer (V3.0,V7.1)打开PLC程序,发现有很多代码是红色的(选择梯形图显示)?但打开其它PLC程序,没有出现红色的代码?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快车下载]omronplc01.jpg: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
\"\"/
jeffmgv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
\"\"/
等级:学徒
文章:2
金币:100
金钱:102
积分:48
魅力:36
注册:2008年9月15日
圈子:参与的圈子
\"发贴心情\"
真是好樣的我也在找這樣的軟體教學
\"\"/
\"\"/
biying2008
\"帅哥哟,在线,有人找我吗?\"
\"\"
\"\"/
等级:学长
文章:42
金币:100
金钱:1134
积分:478
魅力:136
注册:2008年9月13日
圈子:参与的圈子
\"发贴心情\"

应给先看一看那方面的手册或说明书

\"\"/
\"\"/
chengchet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
\"\"/
等级:学徒
文章:4
金币:100
金钱:206
积分:84
魅力:52
注册:2008年9月12日
圈子:参与的圈子
\"发贴心情\"
会不会是需要做一下配置?
\"\"/
\"\"/
111www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
\"\"/
等级:学长
文章:38
金币:100
金钱:1003
积分:409
魅力:109
注册:2008年9月18日
圈子:参与的圈子
\"发贴心情\"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
\"\"/

1 5 | 10 1/1 页
[求助]用cx-programmer打开PLC程序出现错误?
回复效果预览
回复标题:
发贴表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字体颜色\" \"字体背景颜色\" \"粗体\" \"斜体\" \"下划线\" \"\" \"超级连接\" \"插入图片\" \"Flash图片\" \"realplay视频文件\" \"Media \"\" \"引用\" \"清理代码\" \"生成一个财付通交易信息\"
显示:
预览
回复标题
上传表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字节. 签名 不显示 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