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教大家,接近开关(二线制,220V)如何与PLC连接?FX2N

楼主(2008-09-26):
请教大家,接近开关(二线制,220V)如何与PLC连接?是不是要增加设备,三菱FX2N PLC

网友A:
建议采用继电器隔离

网友B:
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C:
详细的说法就是用接近开关驱动一个继电器,用继电器的常开作PLC的输入点.

网友D:
用220V的继电器隔离

网友E:
没得法,要积分,用于下载资料,只有反复回贴了,大家要怪就去怪网管去吧!

网友F:
俺是初来乍到的。发帖加积分。

网友G:
电气隔离

网友H:
\"发贴心情\"

详细的说法就是用接近开关驱动一个继电器,用继电器的常开作PLC的输入点.

网友I:
很简单,用继电器

网友I:
注意继电器的选择

网友J:
用接近开关驱动一个220V线圈继电器,用此继电器触点作为PLC的输入点.

网友K:
用220得中间继电器转接下!

网友L:
继电器隔离

网友M(2010-11-13):
加个继电器就ok了

网友N(2010-12-17):
用继电器吧

网友O(2012-05-29):
引用 网友G:
电气隔离

两根线的:一般地,220V,蓝线接电源N/L,驱动固态继电器时,那根棕色的线接继电器一端,另给继电器输入220V,L/N,不要反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