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关于MR-JAS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9-27):
我有一套MR-J2S-40A的伺服一套,但是用MR-J2S的软件不能通讯用MR-E的却可以,不知道为什么?
那位高手说一下

网友A:
PLC的使用与工作环境有关。通常我们都是将PLC安装在用控制柜内,保证控制柜的IP等级以及确保周围环境能满足PLC的工作要求。不过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改变局部环境才行。

网友A:
直观法直观法是根据电器故障的外部表现,通过看、闻、听等手段,检查、判定故障的方法

网友A:
没得法,要积分,用于下载资料,只有反复回贴了,大家要怪就去怪网管去吧!

网友B:
没得法,要积分,用于下载资料,只有反复回贴了,大家要怪就去怪网管去吧

网友C:
你的伺服是不是原装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