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如何上载三菱触摸屏工程数据

楼主(2008-09-28):
我用笔记本电脑通过F940通信电缆(RS232接口)与触摸屏(三菱F940 GOT SWD-C)连接进行通信,想将触摸屏里的工程数据上载到笔记本电脑时,但里面没有显示任何工程数据(但触摸屏里已有工程并使用多时),在直接按下载按钮进行通信时提示:发生通信错误(通信电缆的驱动已装好),我使用的触摸屏软件是GT Designer2 ,请教各位,使用笔记本电脑与F940触摸屏进行通信是怎么样进行,具体的步骤是怎样的?要不要安装触摸屏的驱动程序?请大家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不要装驱动程序啊,

网友B:
你是用的USB-232的转接线吗

网友C:
不要装驱动程序

网友D:
是啊,我就是用USB转RS232编程电缆的咯,也没有装过触摸屏的驱动程序。。

网友E:
上载时有选项的。

网友F(2009-08-25):
没搞懂怎么解决啊~

可以说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