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梯形图转成51单片机

楼主(2008-10-06):
推荐个好用的软件。
----<<用单片机实现梯形图动作>>
三菱梯形图转成51单片机HEX文件。
支持:M0-M79;T0-T15;C0-C10;D0-D4;X10-X17 X20-X23;Y0-Y7;Y10-13
指令:LD;LDI;AND;ANI;OR;ORI;LDP;LDF;ANDP;ANDF;ORP;ORF;SET;RST
ALT;ZRST;INC;DEC;MPS;MPP;ANB;ORB;OUT;MOV
梯形图转换软件新增加了:M8000 M8002 M8011 M8012 M8013 M8014 6个指令
使用方法:
三菱软件写好梯形图,再运行转换软件,设定好51单片机的输入输出,
打开写好的梯形图,转换出的就是hex文件,烧录到51单片机,51单片机
就可以执行PLC的动作了。51单片机控制板价格便宜,可以代替简单场
合的PLC,控制成本降低。
1:把PWM转换后,在PWM文件下生成一个HEX文件。
2:生成的文件很大,51单片机要选用8K以上(AT89S52就是8K)储存量的。
3:把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就可以用了。

软件较大,下载处: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yueliang&id=28848

网友A:
可否传授PLC编程方法

网友B:
能有注册码就好了啊.还有注册一下多少

网友C(2009-05-05):
知道了有需要就下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