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omromPLC报错的故障,请高手进来指点下!

楼主(2008-10-07):
PLC型号:CPM1A

故障描述:此PLC原来内部已有程序,且能用CX-5.0版与之正常通讯.我另外编了一个小程序下载到PLC中,当时也能正常工作,但是断电以后再通电就发现面板上PWR灯与ERR灯同时亮,RUN灯不亮,连接上电脑也通讯不上了(注:下载那个小程序到PLC之前,我点击了"清所有内存区"一项).请高手指点下怎么回事,我是新手,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有没有修改过设置?然后下载到PLC

网友B:
你的情况有点象静电破坏的通讯口!

网友C:
CX-Programmer v5.0哪有?

网友D:
[??]????!

应该不像是通讯口损坏,因为在不连接电脑的情况下通电也会报错.我查了很多资料,有一点说是新买来PLC里面没有任何程序,由于没有END指令,上电也会报错..我的是不是因为清空了内存而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呢?但是没有找到具体解决办法,郁闷......

另外上面有朋友咨询CX-5.0版,其实这个软件也是网友发给我的,为完全模式版,由于文件比较大(近400M).不方便通过邮件发送,想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QQ:904124096

网友A:
清除内存不会的,估计就是你修改过设置,你看是否能用TOOLBUS连上PLC,然后读里面的信息。具体如何使用TOOLBUS你可以咨询OMRON。

网友E: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F:
应该是操作出了问题,如果操作没有按规定的顺序,程序会在断电后消失。

网友G:
帮顶,等着高手答案

网友D:
多谢大家的帮助,我的问题在欧姆龙官方得到了解决,说是下载的时候把端口的模式设置改了,现在只能用手持编程器,把DM6650的值改成0,然后再去连接,查看错误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