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一个可以存200个型号的数据表格

楼主(2008-10-07):
我现在要在触摸屏上做一个存型号的数据表格,利用什么方法可以方便做呢,请各位大仙为小鸟指引指引~~!~~!谢谢`~!~!

触摸屏是威纶的MT506,用三菱FX2N的PLC,我想做一个类似数据库的东西,可以让我每次选中一个型号时可以调出型号的内容,同时可以储存,修改型号内容!~~!~!

QQ:279849309

E:279849309@QQ.COM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0-8 21:24:04编辑过]

网友:
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网友:
解摸屏组态软件里应该有控件吧.不知道你是什么型号的解摸彩屏

楼主:
触摸屏是威纶的MT506,用三菱FX2N的PLC,我想做一个类似数据库的东西,可以让我每次选中一个型号时可以调出型号的内容,同时可以储存,修改型号内容!~~!~!

网友:
难,触摸屏能修改就是写数字,即数字输入,字母好象都不行,怎能修改内容?

网友:
可以用配方卡的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