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如何控制步进或伺服电机????

楼主(2008-10-08):
如何用PLC控制步进或伺服电机啊,需要哪些条件??本人是刚接触不久,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啦,谢谢`1~

PLC是FX2N,

网友A:
谁有西门子控制步进电机和何服的例子

网友A:
没有人啊.

网友B:
西门子有全套的解决方案,建议去其官方网站

网友C:
有专用指令PLSY PLSR 详细介绍自己看说明书!

网友C:
注意步进伺服电机的驱动器一般为5V接口,三菱PLC为24V输出,中间要串个2K电阻!

网友D:
脉宽调制输出啊

网友E:
如果你的plc是继电器输出的那就用不成。。

网友F:
三菱有个专门控制伺服的命令呀。我倒是有实用的程序。注意输出的电压。要串电阻。

靠控制脉冲的个数呀。

网友G:
可以用PLC输出脉冲控制,也可以用通讯控制。

网友H:
上学的时候学过,现在全忘了

网友I:
bangmang 帮忙顶一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