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200丢I/O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8-10-09):
一西门子S7-200PLC,I0.3外接24VNPN光电开关,设置为上降沿中断,为了匹配接2K上拉电阻,如果输入脉冲太窄时中断进不去(丢了?),PLC上的输入指示灯有闪烁,输入脉冲宽时一切正常!请问各位大侠输入速度是否跟上拉电阻大小有关系!

网友A:
当然有关系,速度快了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B:
这位大哥中断跟 扫描周期无关吧

网友C:
使用高速计数呀!

网友D:
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E:
把该点设成脉冲捕捉试试.

网友F:
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G:
怎样才能增加到100值啊??

网友H:
后来一直没查到西门子有关中断时间的资料!(懒得去查!)但确认是脉冲时间太短进不去!最后用单片机中断延宽后再给PLC!现在基本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