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FXGPWIN编程软件注释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08-10-12):
如果在FX-PCS/WIN-C软件中不能正常显示中文注释(出现乱码,见下图),则一定要先将操作系统中的日文字体删除以后才能够正常显示。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启动“Internet Explorer”,并选择“工具”/“Internet选项”。

2. 在“Internet选项”对话框中点击“字体”按钮。

3. 在“字体”对话框中将“字符集”选成“日文”。此时在“网页字体”和“纯文本字体”框中会显示系统中已经安装的日文字体。

4. 到“控制面板”/“字体”中将上图“纯文本字体”框中所显示的字体删除即可。

附注:
如果在Windows环境中删除不掉,就进到DOS环境中去删,一定要将日文字体删除以后才能在FX-PCS/WIN-C软件中正常显示中文注释。见下图所示:

如果你使用的是GPPW 可以先把注解COPY到一个新的EXCEL文档上面 然后用专门的解码解软件解码成简体中文 再复制到GPPW注解内即可

网友A:
老大,我的梯形图中不能显示注释,只能在注释表中看得注释。。

网友B(2012-03-07):
引用 网友C:
DOS下不能读NTFS格式的系统盘,怎么删除

多谢管理员的热心指点,按照你的方法,确实成功了。
不过删除这个字体确实好麻烦。我在dos下将日文字体删除了。但启动windowsxp后它又自动生成了,后又在winpe下还是一样。没有办法了,又在winpe下用一个中文字体取那个日文字体名,复制到字体文件夹里将其覆盖,重启电脑后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