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请教,介绍几款经济型的欧姆龙型号

楼主(2008-10-17):
请教,介绍几款经济型的欧姆龙型号

我没做什么高级的东西,只用到一些di,do,

但是一定要支持功能块。。

谢谢。。。谢谢,,,你们的帮忙

网友A:
CP1H,肯定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价钱大概多少

国产的PLC 500块这样,,但是不好用就是了

网友A:
要看你需要什么配置了,比如模拟量,通信选件卡,高速计数,脉冲输出。

这些差不多就在2000左右

网友C(2008-12-10):
CP1H或者是CP1L都应该会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