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台达PLC能否控制7台伺服?

楼主(2008-10-18):
我现在需要用7台伺服,不知一台PLC能否控制?该如何控制?谢谢指教

网友:
一台只能带两台伺服啊有问题加我QQ258293559

网友:
7台,吓死人

网友:
错,一个CPU至少可以带四台伺服

网友:
是,一个CPU至少可以带四台伺服
健康的

网友:
直接詢問原廠比較快....

网友:
用网络做,以太网+DEVICENET模块,可以实现,40点以上EH2系列主机有四路高速输出,以下只有两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