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欧姆龙PLC CPM2A 显示数字的问题

楼主(2008-10-18):
我想用欧姆龙PLC CPM2A 显示3位数字。比如按下某1个数字键则显示1位数字,再按另一个数字键时,显示两位数字,第一位向左移一位。按下退格键时,数字向右移一位。请问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可以使用移位或者,屏蔽的算法

网友:
非常的好

网友(2008-11-30):
欧姆龙C系列的PLC有“键入指令”(或者你在软件里面设置输入的内容),你找找看,输出适用数码管显示,需要适用SEG指令,同时还需要适用移位指令,这个应该不是很麻烦的,我以前写过一个密码设定的PLC任务,

网友:
[upload=rar,3位数字显示.rar]viewFile.asp?ID=4481[/upload]
[upload=rar,3位数字显示.rar]viewFile.asp?ID=4482[/up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