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如何编辑梯形图

楼主(2008-10-21):
本人刚开始学梯形图,就是有些基本符号还不清楚,还不能熟练掌握有哪位高手能告诉我下么?

网友:
我认为你可以先学下电气控制图,梯形图和它是很相近的,至于那些指令你只要多读读手册,多写点程序就可以熟练了。

网友:
按照任何一本介绍PLC的书,编写一些简单的例子会很快熟悉起来

网友:
多练就是

网友:
PLC入门之类的即可

网友:
最好有实验的机会,能快些

网友:
同意3楼/6楼之看法.深有体会!!!

网友:
楼主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不知是电气符号不明白还是所学PLC中的一些符号不明白.如果是前者你可学电气控制类书籍.如果是PLC的话那可以下载与你所学相关的编程类书籍!

网友:
多看书啊

网友:
呵呵

这也是我很头疼的事

也是刚接触

用GX Developer 画 然后再装个软元件 慢慢研究

网友(2009-04-23):
多看一下书籍,熟悉一下电路控制原理。

网友:
看你用哪种PLC啦

可以买书回来看看

首先你要看电气控制方面的书

梯形图的编写还是考验你的逻辑思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