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间接寻址

楼主(2008-10-22):
s7300如何用LAD进行间接寻址

网友A:
STL更好用,呵呵

网友B:
总要学会吧,以后用的大多都是LAD为间接寻址用STL吗

网友C:
好象SIEMENS的LAD不支持间接寻址

网友B:
再请教如何进行位加1寻址呢?

如将md0部分位置位,,要从第5位开始循环加1位进行置位寻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