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OMRON cp1h连接问题

楼主(2008-10-23):
我用CX-ONE连接OMRON 的CPIH,怎么连接不上呀?是不是有几个波动开关需要设置,;另外如果有密码,

影响连接吗,密码现在有没有解密的程序。

敬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用是什么方式连接?USB?如果是这样那还需要装驱动.

拨码开关的设置有的会影响通讯的,比如他可以设置成TOOLBUS.

现在市场上有解密软件的,但我没使用过.

网友B:
很好联的,要不行上OMRON网站技术解答,很好的

网友C(2008-11-30):
USB方式的链接吧?只接到欧姆龙网站上下载个驱动,安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D(2013-10-09):
解密软件没用过,A99存储器可以查看加密方式

网友E(2016-05-02):
引用 网友C:
USB方式的链接吧?只接到欧姆龙网站上下载个驱动,安装上就可以了。

转接线的驱动不是生产线的厂家给的驱动吗?omron有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