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地线带电的原因。谢谢!

楼主(2008-10-25):
一般的地线带电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说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因为造成PE有电的情况很多。

比如N线和PE线共用;

N线与PE线接反;

设备漏电造成相线与地线短路;

大地不是等电位的,如果你的地线连接了不同地方的大地就会造成电势差。

还有就是干扰问题有干扰源高频等;

最后就是PE线附近有大电流流过,有些杂散电流会通过大地传到PE线。

网友:
xiaojian同志说的很好,比较全面

网友:
就是漏电,加个漏电开关,以确保人身不受伤害

网友:
同意2楼意见,

还有如果地线上级断线也是带电的.

网友:
主要是:比如N线和PE线共用;N线与PE线接反;设备漏电

网友:
最常见就是绝缘损坏导致漏电,而地线又没有良好接地的时候就会导致地线有电电人的现象。。,

网友:
说的都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