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联锁停车系统中的延时继电器可否用PLC内部继电器取代其功能?

楼主(2008-10-27):
请问联锁停车系统中的延时继电器可否用PLC内部继电器取代其功能?
另外联锁停车系统中的延时继电器是断电延时还是通电延时?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daiweisc)[??]?????????????...

传统的延时继电器具有延时保护的功能,而PLC内部继电器只有延时功能?

网友B:
安全性要求不高可以的

网友C:
金币不够了??????????

网友D:
这个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的!

网友E:
断电延时

网友E:
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的

网友F:
可以写个断电延时程序